无源元件

楼主(2007-12-19):
常常听人家说什么无源元件,想知道什么是无源元件?为什么是无源元件?它的用途? 有有源元件不?有没有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很困惑!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不需要电源就工作?电容电阻不需要电源能工作吗?怎么工作的?

网友:
我怎么知道它怎么工作?怎么知道它是有源无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电源就工作?电容电阻不需要电源能工作吗?怎么工作的?

他想知道的也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电感,电阻,这三种无源器件,它们工作的对象就是电流或是电压.所以感觉是要电源才能工作.但实际不是这样.

那是怎样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用电做功的元件叫做有源元件..消耗电确没有做功的叫做无源件...

顺便问一下,下面的话又怎能样理解::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这么多人不懂,我打个比方可能会让你们更好理解:
夏天热的时候我们用的扇子有折扇或纸扇,还有电风扇,折扇或纸扇就是无源器件,而电风扇就是有源器件,这下该明白了吧?

顶!新手就是需要这样的比喻!

楼主:
    多谢高手们的指点!我总算明白了!简单的说,需要额外供电工作的叫有源,不需要的就是无源!呵呵!

网友(2008-04-17):
    无法用RLC等效, 必须包含VCVS/CCCS/VCCS/CCVS才能做到的等效的器件

网友:
    其实这个说的很清楚了

引用 网友C:
无源器件简单说就是不需要用电源就能工作的器件,如电阻电容,
有源器件就是需要用电源才能工作的器件,如IC、各种电源模块。

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电阻电容这些无源元件无论它所在的电路是什么样的,都不影响它工作,但有源元件就不一样了,它的工作电源是固定的,是指定好了;如果不是这个电源那它就不工作;所以通俗意义上理解就像alooha说的那样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B: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电容,电感,电阻,这三种无源器件,它们工作的对象就是电流或是电压.所以感觉是要电源才能工作.但实际不是这样.

那如果没电源,它们是怎么样工作的?如果才能在没电源情况下触发它们工作?

网友:
啊,原来这么多人不懂啊。
这么说吧,器件内部没有供电电源的原件叫无源元件,反之叫有源原件。
有些不容易判断的器件可以当作黑盒子用戴维宁或者诺顿等效电路来等效,如果等效电路中没有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就可以认为是无源元件。
至于无源元件和有源元件怎么工作,也要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受控电压源是有源原件,但是在没有控制对象的影响下是不会产生功率的,还有负电阻也是通过回转器之类的有源原件实现的。
对了,上面好像谁说二极管来着,这个是无源元件!

网友:
刚从看了下上面的帖子,三极管一样也是无源元件。运算放大器么,在一般电路教材中把其与外接供电电源作为一个整体,不再考虑运放的供电问题,这么看的话就是有源原件。如果单看这个器件的话仍然是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