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9):
如果IC的工作电压是1.8v,电源供电电压VCC是3.3v ,那么我应该怎样供电?是用一个下拉电阻吗?那阻值设置为多大?

网友:
这个最好仔细看一下芯片的资料,看芯片电源的要求是怎么样的,不建议采用上下拉来实现电源的转换,最好使用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
谢谢提供意见

网友:
1.8V 可以用LDO转一下,

网友:
最好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