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层板的定义?
wing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12-19):
cjf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覆铜板都是双面的,关于单层板的定义,生产厂家大概的定义:器件和线均在一层上(一般是顶层),无金属化孔.

无金属化孔,元件怎么固定,,难道都是贴片的吗?

以前我们公司做的顶层放元件,,只在底层走线,,按照楼上的说法好像叫双层板啦???不太懂,,欢迎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叫单面板,但是由于生产工序和生产成本与生产厂家定义的双面板一样,收的加工费用与双面板一样.
也许生产厂家与设计者之间的定义有出入吧

但是我走线用了一层啊?只有一层有铜怎么叫双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