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router fatal error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07-12-20):
pads router出现致命错误自动关闭,不知大家是否有遇到类似情况
情况一:
不能成功打开文件

情况二:
使用过程中突然自动关闭(层有过进行fanout操作时自动关闭),报错内容同上图

还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q我也想知道呀,,发贴没多少就沉了,你用哪个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我也想知道呀,,发贴没多少就沉了,你用哪个版的
    我遇到过
    是安全规则问题
一般你把安全规则问题解决了就没这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我也想知道呀,,发贴没多少就沉了,你用哪个版的

    我发的PADS版,router的问题应该是放这边比较合适了。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应该是ruler设置和PRI的conflict所致,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是安全规则问题
    一般你把安全规则问题解决了就没这提示了

还请高手指教,关于解决安全规则不知具体如何操作。是不是要考虑PRI???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估计是安全规则或者版本问题

网友:
    PADS常有这问题,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数据库损坏.因为很多时候是出现这种问题以后,你如果想导出ASC文件,只有很少的几样东西在板上了.不得不将错就错继续用这个文件完成PCB设计.否则你的工作将回到很久以前备份的文件了.更多的时候是在与LOGIC同步的状况下出现的.有高手能解决么?

网友:
    我现在用的PADS2007, 用ROUTER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一般是BGA管脚比较多的时候,基本是走一两条线就会自动关闭,还有就是修改走线的时候也会频繁关闭,很是困扰。
    用LAYOUT导出网表后再IMPUT 根本就没有改善。
我现在一般是走一条线就保存一下,很是麻烦,不知哪位高手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建议吧安全规则检查一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解决了安全规则问题基本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吧安全规则检查一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解决了安全规则问题基本就ok

个人觉得优先级规则的合理设置也是解决途径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优先级规则的合理设置也是解决途径之一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有点不明白的是规则设置成什么样容易引起这种错误呢?很久很久以前好像遇到过,不过好久没有遇到上面的问题了。
    不过我有个哥们曾经出现过用router可以打开pcb,但用powerpcb确怎么也打不开了,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明白的是规则设置成什么样容易引起这种错误呢?很久很久以前好像遇到过,不过好久没有遇到上面的问题了。
    不过我有个哥们曾经出现过用router可以打开pcb,但用powerpcb确怎么也打不开了,高手指点一下

    你说的情况没遇到过,layout可以打开的,router不一定能打开,因为router成功打开PCB file的前提是没有出现大的数据完整性错误,至于何为数据完整性错误,参看router help。

首先应该明白rule设置的金字塔结构,然后才能正确设置rule

    此帖到此杀青,fatal error自动关闭错误已解决。原因就是rule conflict

网友(2008-02-22):
    这个很张昌

网友(2008-08-15):
到底要怎样设制才可以呢,版主说明白一点

网友(2010-02-06):
我也是遇到上面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楼上的,你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你把你现在的PCB文件的安全规则设置参考你新建的那个文件里的设置就可以了;具体设置在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里面

网友:
估计是pads 的算法有问题,这个问题在9.1 走表层线长时会常出现

网友:
PADS 2005 SP2 &PADS 9.1都有遇到過,沒找到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