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器件与BGA至少间距多少?

楼主(2007-12-20):
在同一面,上下拉、匹配等一些电阻电容器件,离BGA类封装的间距至少是多少??? 放的太近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如从pin 算的话要120mil

楼主:
算两个丝印之间的呢????

网友A:
确保焊接,最好保证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焊接,最好保证5mm

华为的规范要求是5MM!

网友:
学习中,多谢楼主的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