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nF是多少pF 多少uF?

楼主(2007-12-20):
:Q

楼主:
已经解决

三、电容的单位

   电阻的基本单位是:F (法),此外还有μF(微法)、pF(皮法),另外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少的单位,那就是:nF(),由于电容 F 的容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而不是F的单位。
  他们之间的具体换算如下:

  1F=1000000μF

  1μF=1000nF=1000000pF

网友:
    除了你贴的单位外,电容还有一个比较少用的单位mF(毫法):1F=1000mF。
建议你这样来记电容的单位:
1F=1000mF
1mF=1000uF
    1uF=1000nF
    1nF=1000pF
    法,毫法,微法,纳法,皮法,都是相差1000的数量级,和时间的单位一样,秒,毫秒,微秒,纳秒,皮秒。

网友(2009-08-14):
    之前一直以为 纳是-10 皮是-12次方

网友(2011-03-05):
    最基本的电子知识,到处都可以学习到的。

网友:
    这样的知识百度一下就有的~~

网友:
    让你做一段时间的电子物料管理,你一定铭记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