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高手能多讲讲等长线布线技巧与规则

楼主(2007-12-20):
    希望高手能多讲讲等长线布线技巧与规则
有对应的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2008-02-17):
    看来没高手啊 帮顶~~

网友(2010-09-30):
    线布线技巧与规则是要建立在电路原理与制造工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没有定性的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础,再高的手也没招.

网友(2011-03-10):
    我也不懂呀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高手能多讲讲等长线布线技巧与规则
有对应的视频就更好了

对一般的信号,要少有T,有TT要短。有空间的话留点串阻。

网友:
    你说的也太宏观了。
    你的思考在那里,困难在哪里?
    建议还是多实践,然后看了别人的建议才会有收获。

网友:
    一头雾水这样说

网友:
    还是根据具体画板的情况,先自己布线再修改,再听取别人意见。不然没用的。

网友:
    多看看高速理论知识

网友(2011-04-13):
    这个问题太大了太空了。以下几点只是个人经验,供参考:
1、等长规则因总线类型、速率、负载情况、拓扑等情况有差异,理论上你在单板上做的skew越小,留给其他部分的余量就越大,但是从工程实现的角度出发需要进行权衡;
    2、等长布线建议把同类型的走线都规划在同一层或者类似的层,便于把一些不宜量化的因素保持一致,减少板级走线的差异带来的时序差异;
    3、多负载情况下等长规则还需考虑拓扑结构,布线设计时要严格按照拓扑设计。可以用相对等长、分段等长等规则。
待补充

网友:
    你说的也太宏观了。

网友:
    俺也想知道呀,求详细介绍

网友:
    SI高速理论关于串扰和端接什么的对于长线布线也是适用的,最好先把这些理论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