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07-12-21):
一块板上的走线,线宽比较细,为信号线的1/3

网友:
    发射天线吧?见过圆弧形的,很少见方形的。

楼主:
    不是天线,有好几处是这样走线的,其中一处是一个ic的脚通过过孔,绕成图中的样子,然后再连两个电容接地。。。。

问题是为什么不直接连电容接地呢?

网友:
    没有看到你说的IC,也没有看到电容,贴完整些图上来吧。

楼主:
    实物板阿。。。
    图中只是其中的走线,没有画出元件

网友:
    线的一头是开路的吗?

楼主:
    不是,板子两面都布有元件,TOP层的一个ic的一个引脚经通孔到底层,通孔出来的信号线绕成图中的样子,接两个电容接地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天线,发射信号用的,常用于车模或航模遥控等场合。

楼主:
    如果是天线或发送器的话只用一个地方这样处理就可以了吧?

    但板上有三处地方是这样处理的,迷惑中。。。。

    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呢?反而绕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得到需要的时序?

网友:
    很常见的,每个channel都有不同的发射频率,对应的线圈也就不同,最多的可以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有点了解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做电感哦

网友(2008-04-24):
    每天都有新发现,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