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OCKET封装该如何做

楼主(2007-12-21):
在原理图上看到这样一个封装 是 SENSOR.图纸说是SOCKET封装 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一个插座,有多少个管脚你就建多少个

楼主:
能有个例子说就好了

网友(2008-02-23):
SOCKET是一个插座,比如有电源插座,232串口插座等,制作封装主要是根据插座规格书做引脚焊盘尺寸和插座丝印边框,有的插座有固定螺钉,这样在制作封装时还有制作螺孔,就是转孔,在制作焊盘时还要考虑插座引脚经过的层是什么层,再合理安排焊盘在各个层的尺寸。

网友(2008-04-08):
这个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