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块6层板,大家讨论下

楼主(2007-12-21):
主要是:
DSP 工作在500——700MHz
sdram 133Mhz
接口有Rs-232,网络,视频等
打算采用6层板 signal1 -  signal2 - power - Gnd - signal3 - signal4
这样设置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设置?
系统有多个时钟,布线怎么分层比较合理
时钟signal3,数据、地址总线signal3 和signal2 其他signal1和signal4 是否合理?

网友(2008-10-15):
一般情况设为SGSSPS,重要信号走第三层.

网友:
你的层叠方式,走线层阻抗无法实现一致。
S1,S4的阻抗较大。
可以考虑楼上建议的层叠方式,重要信号线走内层。
133M的clk已经是外频的最高频率了。
板子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板子空间允许的话,可以考虑再加一层地.signal1 -  Gnd -  signal2 - power  - Gnd - signal3.重要信号走第二层,一般信号线走第一层和第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