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AW模式下复制和移动图形的问题

楼主(2007-12-22):
小弟最近在做元件库,在手动制做一个两PAD元件丝印时遇到了个问题,我首先在一个焊盘周围画了半开口的多边形,之后我想以这个PAD为中心带基点COPY这个多边形,镜像翻转后再粘贴到另一个PAD上,如何实现?
不知mentor有没有带基点拷贝这个功能(现在好多绘图软件都支持这个功能的),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找到个可以放置tent snap点,之后能够将移动的对象移至该点,
另外还有mentor复制图形怎么不支持ctrl+C,ctrl+V(菜单里都找不到!),只能够ctrl+双击复制,这样复制的图形是重叠到原图形上的!,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我用的是EE2005sp3版,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教 ,灰常感谢

网友(2008-03-22):
你按住CTRL,然后把那个图形拖出来就好了,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