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7-12-24):
    我用的是版本是15.7,在用package画自定义的封装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使用焊盘呢?点了padstack那个浏览按钮,半天就是没反应。郁闷了.......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问下你是不是想放在原点呀
    如果是那么你的图纸尺寸太小,没有没定 里面的负值,也就是你的原点定在最左下角啊!!!
    去试试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我把图纸设定了,就是放pins的时候总打不开浏览对话框,我觉得可能是破解的问题。

网友:
    打开Browser选项把padlib_filebrowser勾上,再试一下,还明白你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就是里面的那个padstack 的浏览按钮怎么点也没反应

网友:
    那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呀!!!
不懂呀!!!
    高手回答一下哦!!!

楼主:
    是啊。等有钱了咱也买套正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等有钱了咱也买套正版的。

    有钱了那就不拉线了 买宝马去

楼主:
    这只是一个电子工程师卑微的梦想啊.

网友(2008-02-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高手回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