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的困扰

楼主(2007-12-24):
求救:
原理图画完后,DRC有如下错误解决不掉困扰困扰啊: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TMCL--〉Net TMCL两端的端口类型冲突,修改一下type就好了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3,Y Output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Port--〉经常会有的错误,修改pin type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A01-PC凡是画总线使用网络标号都有该错误,希望能讨教画总线的方法)--〉估计你的总线网络标号有问题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A01--〉这个错误不应该,net只有一头连接,另一头干什么用的?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U1--〉检查U1各个部分part reference还有 封装有没有不同的
ERROR:  [DRC0027]  Other parts in this package have different values or PCB footprints. U1--〉检查U1各个部分part reference还有 封装有没有不同的
ERROR:  [DRC0029]  Bus has no name and therefore defines no signals. N08158--〉同样是BUS 的命名有问题,找周润景的书看一下,虽然那书不怎么样,不过orcad讲的还算可以
希望大虾们帮我分析呦呦!不胜感激!    ----已解决,by numbdemon

网友:
不懂呀!!!
希望也有高手帮我们解答一下

网友:
金山词霸

网友:
端口标号有个箭头表示输入输出的   也许你两边都用同一类型的 例如都是输出   或者都是输入  或者一边是单向 另一边用的是双向  造成冲突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直接在规则中禁调就是拉,我一般都不理他

网友:
shi  啊,见到这种warning ,我从不理他

网友(2008-01-28):
Checking Pins and Pin Connections

--------------------------------------------------
Checking Schematic: DEMON_DDR3
--------------------------------------------------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

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这个效果怎么样 哈哈

网友(2011-03-07):
解释挺好...

网友:
    解释得很好,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太有学习作用了。

网友(2011-05-11):
    解释得比较详细

网友:
    新手进来看看  很多还不懂 谢 分享

网友(2011-11-15):
学到这步后多次出现绿点。

网友(2012-07-19):
引用 网友A:
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GND:  SCHEMATIC1, 01.ASIC SQ680S   ...

一个网络上出现多个网络名!!

网友(2013-01-05):
可以上源文件,让大伙帮你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GND:  SCHEMATIC1, 01.ASIC SQ680S   ...

直接将地符号的脚与器件(经常是电容)的接地脚直接连在一起,中间没有线连起来(cadence里快捷键是w),这样虽然电气上是连在一起了。但是就会报有两个网络的错误。将其分开,即可解决。

网友:
怎么消除DRC报错呢?

网友(2013-03-02):
网上可以搜到DRC 错误代码表,自己根据标识差一下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