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耦电容不能全部放在一起

楼主(2007-12-25):
 刚才被老大指出我布局的错误,我将所有结地的电容放在一快,他说这样完全没有意义,一个管脚对应一个电容,请教为什么这样说
 还有个疑问,在PCB板布局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按原理图 一个管脚对应一个电容,那空间完全不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怎不直接问你们老大呢?是不敢?
    如果多个电容放在一起,效果就等效成多个电容并联,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放个大容值的电容,小电容只有放到器件的pin旁边才会有效果,以前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搜一下,还不懂再来提问。

楼主:
    但是 当空间已经很小的时候,这些东西该怎么放呢?或者我直接按你说的,把这些小电容换成一个大电容 ,能不能取到效果呢?
      我是不敢问他..他好严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当空间已经很小的时候,这些东西该怎么放呢?或者我直接按你说的,把这些小电容换成一个大电容 ,能不能取到效果呢?
  我是不敢问他..他好严肃..

 做出废板出来那可就完了那可要打包走人啊:lol :lol :lol

网友:
    如果真放不下,那就没有办法了,pin上的滤波电容,常见的有0.1uF和0.01uF,改大就没有效果了,而且即使你改大了,也还是放不下。
常见小电容的频响曲线:

网友:
    感觉楼上的是老大!

网友:
    尽量先把小的放在附近,大的可以放远一点

网友:
    尽量放置了

网友:
    你跟他说放一起也有好处,这样等效电阻会很小哦

网友(2009-09-16):
    小电容有去耦半径限制
所以要分散开

网友:
    你老大说得很对,你要虚心接受.
    这种小电容就是拿来打破芯片内部耦合的,越近反应速度越快,去耦效果越好。
如果实在没空间,可以适当减少数量,依靠去耦半径来去耦。

网友:
    我晕,谁挖坟来的?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每一个电源都放一个小电容

网友:
每个芯片 电源引脚都连一个去耦电容,正面放不下。放背面@! 就这样做的。

我每次TQFP-240的芯片,背面都放20多个去耦电容的。一个电源引脚对应一个!@#

网友:
怎么会放不下呢@!

网友:
小电容一定要离芯片很近,减少分布电感。大的电容可以离远些

网友(2011-09-07):
肯定是每个PIN脚放置一个电容,原理图上是为了方便才把几个电容放在一起,放不下可以放在背面,打几个过孔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学习了!!

几百年前的坟都被你挖出来了......

网友:
又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年前的坟都被你挖出来了......

哈哈,虽然是旧帖,但还是得感谢谢楼主和各位大哥的分享啊

网友:
注意电容的 谐振频点 以及  去耦半径!

网友:
尽量多放,实在放不下就稍微往外一些
算下不同容值的去藕半径,其实还是蛮大的,放在周围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下xilinx的demo板

网友:
感谢挖坟前辈,学习了

网友(2011-10-11):
這應該是PI 的問題
解耦電容不能隨便放 , 會放一起是把它當成供電的用途.
但是若是以電源阻抗的角度來看, 這樣放的確無意義. 考慮到解耦範圍的問題應該是要繞著  IC  來擺.
容值越小,解耦範圍越小,但適用的頻域越高. 容值較大, 解耦範圍也大 , 但適用的頻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