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请教层有问题是怎么会事

楼主(2007-12-25):
 都不好意思再问你们了.
 我布线时候,无法用 无摸模式进入各层. 比如说我在L1层.我想把线布到L4层.但按下L4后,出现了提示错误,如图示,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刚把同事做的扳 打开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一进入我自己的设计界面 就不行 问题见图

楼主:
我比较了我和同事的设置有个地方不同

他的 3  和4 选择是YES 我的是NO ,请问这个选择框是什么意思呢?在STUPE 层设置里回有

楼主:
该如何修改这个参数?
 我试过重新做,但是不起作用 还是不能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因为在布线规则里没有把3,4层定义为走线层

网友:
首先应该说,,你的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没有直接关糸,,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同步eco造成的,,

好像是你把第4层没有设成走线的属性,,把它加进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因为在布线规则里没有把3,4层定义为走线层

搞了半天多佘了,,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没有那!呵呵大家一起讨论下 还是很感谢你!!越来越喜欢这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