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测试点的处理

楼主(2007-12-26):
图中的测试点TP是怎么处理的?它的封装应该做成什么样子?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的类型取决于你的测试方法,常见有通孔和表贴两种封装,针对单个网络的测试推荐用通孔的封装,焊个测试针就可以测了,如果是ICT测试,一般用表贴封装的测试点,或者是特殊设计的过孔也可以。

如果用表贴封装,它的焊盘大小应该设成多大?什么形状?圆形?正方形?抑或长方形?

网友A(2009-03-01):
测试点的类型取决于你的测试方法,常见有通孔和表贴两种封装,针对单个网络的测试推荐用通孔的封装,焊个测试针就可以测了,如果是ICT测试,一般用表贴封装的测试点,或者是特殊设计的过孔也可以。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