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关网络问题

楼主(2007-12-26):
 请问PADS 有这个功能吗?
 我在布线的时候,只显示我要布的这个网络的鼠线.比如说 我现在布地网络,我就只希望 只显示 接地的鼠线. 我布电源线 时候,就希望只显示电源的鼠线

网友:
有,,你找找

网友:
汗哟,又是些说说而已的家伙...看下图吧.

网友: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其实到了LAYOUT阶段,,应该用PADS Router更好用,里面也有这样的设置,,,,只是设置方式有点不同.

网友(2009-05-12):
那么ALLEGRO中,怎么弄呢?比如我要布信号线,但是不想显示地线连接的鼠线,我该怎么关掉地线的鼠线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