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搞不懂的問題

楼主(2007-12-26):
 各位達人,本人玩pads2007也有一年多了,一個小問題一直讓我捉摸不透,在增加半圓的時候一直沒有撐握到一個好的方法,“有時是往左加半圓,有時是入右加半圓”,真是慚愧,不知哪位可以幫幫我???

网友:
比思建议:
复杂的图形不推荐使用PADS自带的creat 2D line功能。最好导入CAD文件

网友:
    先画直线再编辑直线到半圆 可以试试看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哥了,PADS下一個版本真應該將此缺陷升級掉
    不過每次要從CAD裡面轉,有點麻煩喲。

网友(2008-05-03):
    我感觉

    这个软件肯定没那么强啊
    我画了几次也碰到了

网友:
    PADS的细节画图很差, 想在板上编辑个什么好看的标志又不会AutoCAD时, 还真不容易!
    现在人的需求不是实用就行啊,必要的美观性要求还是要的, PCB layout对非电气图形的
美观要求应该是很低的,但我觉得PADS还是无法满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