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地线和电源线的放置问题

楼主(2007-12-27):
是不是把所有的电源线 和地线 都放到各自所确定的层呢?比如我确定了第一层是信号层 那我就绝对不放其他类型的线?

网友(2009-05-12):
是不是平面层设置的时候就应该设置成负片啊?我都没注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的啦。看个人的喜好及板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