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走线为什么不对

楼主(2007-12-27):
  同事告诉我,我的连线方式有错误,如我发的附件 在二个电阻中 我直接双击连起来,为什么不能这样呢?这是垂直的连线 不是说不能走90度的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上面的2个电阻 右边那个是直接双击连起来的 同事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呢?

网友:
没听说有什么不好,,下次再转图片,,最好能把丝印打开

网友:
右边那个要算度数,应该是180度吧?左边那种走法,倒是很少见.我见过的板都是右边的连法.  也想知道为什么不好?

网友:
我一直这样连的

网友:
我也是才学画pcb的
你的那个问题也遇到过,带我的人说出板子的时候容易加工
但我认为直接连起来爽多啦

网友:
真的看不错直接连为什么不好,我都这样连再平常不过了,请教下你那个同事的说法,对工艺没任何影响啊。

网友:
直接连上就好的,左边那样的是PIN很窄的时候才那样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上面的2个电阻 右边那个是直接双击连起来的 同事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呢?

你那个同事叫什么名字呀!!!
想认识一下,
如果是电阻相连直接连接就可以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A:
    偶也想知道电阻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连?只看到华为的规范里说IC的PIN脚不能那样直接连,必须走出来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也想知道电阻为什么不可以那样连?只看到华为的规范里说IC的PIN脚不能那样直接连,必须走出来连。

老大电阻可以啊!!!
只有Qfp,sop Lcc封装的不能那样连哦

网友(2008-01-26):
片面的理解90度哦

从信号完整性角度去考虑, 如果不是高速信号,何必去在意呢。

高速设计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考虑的,电阻的pad已经让信号完整性出现问题了,还去死抠90度,要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