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检查中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28):
 小弟已经快完成生平第一块扳.刚一检查 吓死人 哎 上面的英文提示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指出来下

楼主:
边框出错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边框出错"就是"边框出错"的意思啦!你抓图又的跟本看不到你的板框,实在是说不出来1 2 3        其他是安全间距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框出错"就是"边框出错"的意思啦!你抓图又的跟本看不到你的板框,实在是说不出来1 2 3        其他是安全间距不够

 可我都是在给的框架里布的 啊

网友:
重抓!!你的板框在哪里

网友:
过孔打在焊盘上啦!
还有安全间距有问题!

楼主:
过孔为什么不能打焊盘

网友(2009-05-06):
哆啦@梦 -2 恶意灌水

网友:
很老的问题啊

网友:
    安全间距再设置一下

网友:
    问题不大
    调整一下就可以啦,线距

网友:
    安全间距

网友:
    怎么不用DRP呢,我现在又个散热地焊盘,想在上面打过孔都打不上去

网友:
    你打孔打到别的网络的焊盘上
出现错误

网友:
    把setup里面的board outline去掉重新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