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生成网络表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protel 生成网络表时出现“网络中重复的节点c1-2”不知什么原因,检查元件c1连线和封装都没问题,郁闷。

楼主:
删除C1-2和C2-1之间连线,就变成下一个元件9重复的节点

网友(2008-01-29):
网络重名吧?或者会不会是你隐藏掉了一个重名的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