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ads导入铜线和过孔的方法:

楼主(2007-12-28):
pads导入铜线和过孔的方法:

第一步导出:首先利用pads的过滤器,选中traces和vias两种类型,

然后选中我们想要导出的部分插个图如下:

这时右击你会发现make  reuse..单击此选向;在接下来的make  rerse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字,ok确认后,会在  按装目录:\PADS Projects\Reuse下的产生一个最缀为reu的文件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在选中reuse的状态下,,再次单击右键选择reset  origin(记的在执行这一步前的格点设成1)这时在工作区域内会产生一个白点记录下这个点的坐标,,(要精确)

第二步导入:

在eco工具盒下单击add  rerse选中我们刚才导出的文件实现导入的功能,一路ok,,注意有没有报错,,成功后的效果见下图:

traces和vias映像的鼠标上,,最后一个动做,,利用:"s"命令把traces和vias放在刚才记录下来的坐标位置.

网友A:
楼主介绍的这个我也知道一些,好像是电路复用这一块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介绍的这个我也知道一些,好像是电路复用这一块吧,学习了.
    reuse功能
    用好的话非常好的说

网友:
    还没用过呐

网友:
    LZ是不是针对电源线才这样做啊?

楼主:
    对铜皮和元件也有用,,如果你有须要可以自已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把PCB焊穿!
-----------------------------------------------------------------------

网友(2008-03-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9-02-04):
    楼主标题不如改成“reuse用法图释”,呵呵。
支持原创!

网友(2009-06-30):
    我试了,但是在做原点设置时,会出现错,为何啊!向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