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About the PDS

楼主(2007-12-28):
Very simply, physically small capacitors tend to have lower parasitic inductance
than physically large capacitors. Just as a short wire has less inductance than a long wire
short capacitor has less inductance than a long capacitor. Likewise, as a fat or wide wire has
less inductance than a narrow wire, so too does a fat capacitor have less inductance than a
narrow capacitor
在讀PDS的時候,有這麼一緞很糊塗.
請問: 這裡面所謂的長短,fat narrow到底是甚麼意思阿?
他們之間有甚麼關係阿?
感覺矛盾‵`
盼答!

楼主:
高手列.砸就米人回答呢?
是問題太簡單了麼 ?

网友:
英文的表达方式和中文的不同,不要用中文的意思去套英文的东西,自己明白意思就行了,文中的意思就是说小电容比大电容具有更低的寄生电感。pin短的电容比pin长的电容的寄生电感更小。至于fat capacitor和narrow capacitor,以普通铝电解为例:宽的铝箔绕制的电容肯定比窄的铝箔绕制的电容寄生电感要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謝謝了.原來如此.也就是說那個長短是說PIN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