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1 GND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2):
 今天在个SCH上看到有GND1 GND2?请教 为什么 要分开?

网友:
很可能是指数字地和模拟地
两种地开始是分开的最后要采用单点接地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也可能是两个不同模块,为使它们的地不相互干扰而分开的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不同的地,原来 是这么区分开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