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库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请高手指教,在allegro里面,有没有元件库这个概念,为什么每做一个元件都形成一个文件呢,还有allegro有没有自己的元件库,像0805等阻容封装,是否需要自己做封装,在orcad中,给元件赋予封装的时候,怎么知道allegro库中有没有封装。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谢谢版主了,刚学allegro原本以为有点pads的底子应该很好学呢,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好弄的

网友(2008-09-18):
接着问问

引用 网友A:
有呀,allgero中也有库呀,在安装盘下的share\pcb\pcb_lib里,你也可在allegro工作介面里点PLACE-->Manually-->advanced settings-->library,
再在PLACEMENTLIST-->ACKAGE SyMBOLS下查看.

我认为软件自带库里至少的有比如0603等等这些贴片电容电阻基本的封装吧,但是我的里面没有就有个0603RD_WV_12D,
你们那里可以找到吗0603吗,难道这个也要自己做吗,郁闷中,过来人指点一二,让我少走些弯路,谢谢

网友:
库里是有一些基本的封装,但不全,找不到自己合适的,就勤快一点自己建吧!
或者找个以前的或别人的板子,把人家的LIB导出来用也行,但是要看看是不是合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快就给我回了,这位过来人好啊,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文件share\pcb\pcb_lib\symbol新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我自己设计的封装焊盘什么的都放这个新建里面,但是PLACE-->Manually-->advanced settings-->library,
, 再在PLACEMENTLIST-->ACKAGE SyMBOLS下查看的时候就不显示我的画的封装, 我是怕乱才新建文件夹,看来这个行不通,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方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看你的库路径是不是指对了,这个路径要对应,介绍指定库路径的方法论坛里面有很多,动手找找看!

网友:
封装库的路径:
SYM:setup--> user perferences-->design_paths-->psmpath
PAD: setup--> user perferences-->design_paths-->padpath
DEV:setup--> user perferences-->config_paths-->dev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