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A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3):
(图片)

网友:
交换功能!!!
用金山词霸查下什么意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知道是交换功能 这个单词啊 ,但我在最后引入电器封装的时候 会有个PIN那个选项,里面这个单词的数字为0或者1.所以问哈

网友:
这个是用来表示交换许可权限的,设置为0,表示不可交换,设置为1,表示可以交换.     再往下问的话,,你可能就要问硬件工程师了

网友:
    看看书再问嘛~

网友:
    交换的意思,比如两个PIN交换。两个SYMBOL交换。

网友:
    打比方的话 就是你和我互换身份
呵呵i

网友:
    听得一头雾水.....没听明白....不过这个不太影响使用吧

网友:
    是啊,知道的人就講一下吧

网友(2008-09-10):
    在画pcb的时候,有时两个引脚的线交叉,而这两个引脚的功能又是等效且定义了可交换属性,在做pcb图的时候就可以用swap功能交换这两个引脚。大概是这样

网友:
    楼上的就得很对
    有很多元件
如358、74系列或排阻==
定义了交换属性后走线会很方便

网友(2009-01-19):
    交换的意思

网友:
    3楼说的完整,支持

网友(2009-08-26):
3楼说的完整

网友:
这个看要是什么 信号了,有的是不可以交换的

网友:
只有相同的属性才能交换,这也要看你元件脚所接的高低电平和元件的逻辑关系,典型的与门,与非门,排阻,无极性元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