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插件孔建立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1-03):
请问一下在建立长方形插件孔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建的,是建成长方形的还是建立椭圆槽孔,请看图

网友:
我觉得建椭圆的会比较好,因为零件脚本来就是椭圆的,也有建长方形的!

楼主:
那上图的最顶上的那个孔应该建多大槽孔?

网友:
3.0+3.0咯!你这个是钻孔的吗?

楼主:
是个方形孔哦,插件的

网友(2008-03-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8-09-09):
    PADS里不是slot吗?即椭圆槽孔

网友:
    钻孔是不能钻出方形的

    不管是椭圆还是长方形孔都是SLOT出来的!一般SLOT宽度不要小于2mm!
    所以在长方形孔的拐角处无法打直角!一定要小心方形脚插不进去!

网友:
    补充!

    后期可以冲出方形机械孔,但是就孔不能沉铜了!

网友(2010-01-25):
    单面板可冲出矩形孔,多层板只能做槽形孔。

网友:
    矩形孔非常不好,即使冲孔产生,拐角应力过大,铜皮易裂。可以看看玻璃制品,矩形4个拐角都要打孔成圆弧的。一般修改成椭圆的(容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