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器件应该放在哪里合适?
changxk0375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1-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是放在板子的接口处。

网友:
离你要保护的器件最近,信号进来的时候,先进滤波电容,再到ESD器件,再进要保护的器件

楼主: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同意樓上說的.

网友(2008-10-15):
放在容易受到ESD的地方就好了啊

网友(2008-12-03):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贴上

网友:
应该放在信号进来的地方,越靠近接口越好

网友:
放在接口处,那里最容易产生静电放电就放在那里吧

网友:
应该放在距离接插件管脚最近的地方,这些地方比较容易产生静电。

网友(2011-01-11):
都没说到最根本的。谁都知道esd要放到接口处,但要是位置不对根本不起作用,或则起反作用。

网友:
當然放在容易發生靜電的地方  如果附近有大地就更好了

网友(2018-01-19):
一般是放在靠近接口的地方

网友(2018-08-10):
要么上具体的实例,不能只能说是放在接口处,离接口越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