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2005的怪问题

楼主(2008-01-03):
小弟用mentor expedition 2005的作焊盘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怪问题:

里面的表格偏大,本来有九个,现在只能显示六个,郁闷阿,不能做焊盘~~~哪位大侠指点下,急啊~~~

里面的表格偏大,本来有九个,现在只能显示六个,郁闷阿,不能做焊盘~~~哪位大侠指点下,急啊~~~

为什么plans parameters&processor对话框偏大?谢谢

为什么plans parameters&processor对话框偏大?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2008-07-18):
Expedition软件是在Window 英文版上,对中文的系统支持有点问题。关于你的问题只能约莫估计一下来填写了。试着调高分辨率,看看是否会改善,一般人也没有你那么验证。

网友(2011-06-27):
我知道,现在我的机子上显示的和你的差不多。你是不是将桌面/属性/里面的DPI调大了,调后就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