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5破解

楼主(2008-01-04):
按照本版说的方法破解了,还是处于damo状态,难道是要把注册表清理干净?

楼主:
已经安装3遍了,还是不行,晕死了

网友:
    强烈建议你先吧注册表清理干净再说
    否则可能真的不能用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99-1-2.html
PADS如何你安装不成功就用这个工具清理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