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电源符号的疑惑

楼主(2008-01-05):
电源符号有七种,不太清楚有些什么具体的区别!有谁能说说么?

网友:
也有同样的疑问,求解!

网友A:
電源、信號、大地
這三個應該沒什么可說的吧
箭頭和棒條看情況用,就是在電路里面做區分而已,我喜歡用箭頭做模擬地
波浪的不太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信號、大地
這三個應該沒什么可說的吧
箭頭和棒條看情況用,就是在電路里面做區分而已,我喜歡用箭頭做模擬地
波浪的不太常用

地有不少种类,什么数字地,模拟地,开关电源的初级和次级的地,都是要分开的啊 ,有没有标准的分别(辩)方法?

网友:
。。。。。。我也没搞清,看那个顺就用哪个了1

网友(2008-12-01):
Power Ground 一般习惯指大地,Earth习惯指机壳,Circle填上电压值用于电源,其他的用于电路的参考零点。相同名称的符号属于同一个网络!

网友:
这也就是为了区分方便。只要网络标号一样就行了。

网友(2009-02-10):
哪位有比較系統地介紹一下給大家

网友:
6#讲得蛮详细的啦

网友:
我记得protel教程那本书的后面附有这方面的内容,都是GB。

按照国际和国内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符号而已看你的Net怎么定义的

网友:
网络名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