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pass什么意思??

楼主(2008-01-05):
???知道的高手请回答一下

网友:
    bypass就是直通、旁路的意思,通常用来描述电容,如旁路电容,作用是为某信号提供一条特别通道。

网友:
    用金山或者google输入搜索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教你一个好方法:
    看不懂的电子类关键字放到google里面让它帮你搜索对应的中文解释
    一般都可以找到合适的答案
我一般就这么搞

网友A:
    搜索就这么简单容易 多加几个关键字 结果就可能是你要的

引擎系统检修测试  (2533 bytes) 进气压力感知器  (2533 ...
    出5V电压给旁通电路BYPASS),使旁通电路的开关,离开分电盘的基本 ... 度的控制信号,当旁通电路BYPASS)获得5V电压後,此点火正时控制信 ...
    www.365che.cn/weixiu/usa-auto/GM/fdj/sencheck.htm - 40k - [url=http://203.208.37.104/search?q=cache:GuC_59YYwlsJ:www.365che.cn/weixiu/usa-auto/GM ... 7%AF+bypass&hl=zh-CN&ct=clnk&cd=1&gl=cn&st_usg=ALhdy2_oC39nY0sOh18m8kJ6DxhLLRV-Aw]网页快照 - [url=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cr=countryCN&newwindow=1&q=related:www.365che.cn/weixiu/usa-auto/GM/fdj/sencheck.htm]类似网页

SAN专用术语-Bypass circuitry(旁路电路) - 存储频道| IT168
    Bypass circuitry(旁路电路):当有效信号在传输中丢失时,使用该电路自动绕过信号通路上的一个 ... SAN专用术语-CDR(时钟和数据恢复电路 · SAN专用术语-Cascade(级联) ...
    storage.it168.com/g/2007-05-24/200705242143843.shtml - 22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bypass-si高速设计-pcb教程网-电路
    bypass. ... pcb教程网->si高速设计->bypass提问:bypass. 最近有些问题:关于傍路电容的连接方法。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傍路电容的连法:最好是电源经过电容再接到pin上。 ...
    www.360pcb.cn/SI/1147.html - 5k - [url=http://203.208.37.104/search?q=cache:RgtgQOg-IgwJ:www.360pcb.cn/SI/1147.html+%E7%94%B5%E8%B7%AF+bypass&hl=zh-CN&ct=clnk&cd=3&gl=cn&st_usg=ALhdy29x9BqywDvyREhPksRxBVUoSBvRgw]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浏览日志什么是True Bypass - 吉客的日志- Blog.Sinky.Net
    什么是True Bypass?其实就是一种效果器开关的方式,在Bypass模式下,信号直接从input接口在不经过效果器电路的情况下直接输出到output接口。这种连接方式能够把信号 ...
    blog.sinky.net/403613/blogview/6338 - 36k - [url=http://203.208.37.104/search?q=cachew4PPnQtTOcJ:blog.sinky.net/403613/blogview/6338+%E7%94%B5%E8%B7%AF+bypass&hl=zh-CN&ct=clnk&cd=4&gl=cn&st_usg=ALhdy2-1xmxun2pxXao3KmiLAgRRMdBu3A]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集成电路速查网热门下载
    集成电路速查网 ... 50mA and 100mA CMOS LDOs with Shutdown, ERROR Output and VREF Bypass ... 30, TC1107, 300mA CMOS LDO with Shutdown and VREF Bypass ...
www.datasheet5.com/datasheet/TC1/04 - 38k - [url=http://203.208.37.104/search?q=cache:-zaauNKuZ8kJ:www.datasheet5.com/datasheet/TC1 ... 7%AF+bypass&hl=zh-CN&ct=clnk&cd=5&gl=cn&st_usg=ALhdy28KN4Fh-FPGMdosszo80lpAhVrDQA]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集成电路速查网热门下载
    集成电路速查网 ... 9, TC1173, 300mA CMOS LDO with Shutdown ERROR output and Bypass ... 22, TC1174, 300mA CMOS LDO with Shutdown and VREF Bypass ...
www.datasheet5.com/datasheet/TC1/05 - 39k - [url=http://203.208.37.104/search?q=cache:7BjKq7ahM5YJ:www.datasheet5.com/datasheet/TC1 ... 7%AF+bypass&hl=zh-CN&ct=clnk&cd=6&gl=cn&st_usg=ALhdy28aSxECPdgxUeVql-kl5UbxMdM51g]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 [url=http://www.google.cn/search?complete=1&hl=zh-CN&cr=countryCN&newwindow=1&q=+site:www.datasheet5.com+%E7%94%B5%E8%B7%AF+bypass]www.datasheet5.com站内的其它相关信息 ]

旁路电容的使用和选择(转载)--nilau的笔记
    BYPASS又称退藕电容常见于所有电子设备的功能电路上。大多数工程师都知道要在系统、设备甚至是每个芯片上加BYPASS电容。BYPASS的选择要根据具体电路和情况来进行分析, ...
blog.21ic.org/user1/3422/archives/2007/42750.html - 35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bypass CC-活出自己的精彩-搜狐博客
    不管是模拟还是数字电路,电源布线时都需要一些电容。滤波电容(也作旁路电容),放置在距离电源较近的位置,用于bypass电源位置引入的高频信号,如果不加旁路电容,高 ...
    liudaihong10.blog.sohu.com/58229813.html - 18k - 网页快照 - 类似网页

网友:
    贊!

引用 网友A:
引擎系统检修测试  (2533 bytes) 进气压力感知器  (2533 ...出5V电压给旁通电路(BYPASS),使旁通电路的开关,离开分电盘的基本 ... 度的控制信号,当旁通电路(BYPASS)获得5V电压後,此点火正时控制 ...

授人漁也!

网友:
    简单的将就是提供一条低阻抗的通道,让不想要的杂乱信号(高频)直接泄放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