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导入PCB问题

楼主(2008-01-05):
各位老大,小弟初学使用siwave,在导入PCB时出现了下面图所示的问题,请教该如何解决。我用的SIwave版本是3.0,PCB文件是POWERPCB2005格式的。

网友A:
可能你的license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license没设置好

前面两个license文件是安装cadence的时候的环境变量,我把cadence卸载了就没了,但是后面的licence文件还是不能通过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麻烦高手多指导下

网友A:
我以前下载的siwave里边有破解文件和说明,没遇到你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下载的siwave里边有破解文件和说明,没遇到你这种问题

麻烦一下,把你的破解文件和说明共享一下吧,我对照一下,先谢谢了。我用的是3.0版本。

网友(2008-03-28):
引用 网友B:
各位老大,小弟初学使用SIwave,在导入PCB时出现了下面图所示的问题,请教该如何解决。我用的SIwave版本是3.0,PCB文件是POWERPCB2005格式的。

这个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2008-07-24):
请问版主有练习4和5所用到的ANF文件吗?找不到啊,这个两个练习没法做!

网友(2008-09-08):
求救!

谁有SIWAVE电源完整性仿真软件,能否给我发给
急用
我的QQ307044419
邮箱:lin850306@163.com

网友(2009-01-17):
我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0-05-05):
跪求chgm_1978
可以分享siwave 3.5給我嗎
alan0913667@gmail.com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啊,不知道那位高手解决下~~~~~~~~

网友(2010-07-21):
请问怎么从pads2007中转到SIwave啊???

网友(2010-08-20):
先回回家再下

网友:
pads5.01 和 哪个版本对应啊

网友(2018-02-26):
有中文路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