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封装shape的问题

楼主(2008-01-05):
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我在进入画封装的界面下,shape的功能却显示灰色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重新通过toolbars添加一次也不行。而在brd连线中,shape就可以用?

网友:
请问一下你在做封装的时候哪里要用到形状,贴个图上来,讨论一下

楼主:
在做封装时,有的如plcc等封装形式的我们都要求在芯片对角为mark点添加rout keepout,这时要用到shape。我试了几台电脑,只有一台能用而且在菜单栏中还有shap这一栏。 应该和版本没联系吧?要是还不明白,改天我贴过来让高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