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规则应用(POWERPCB)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8-01-06):
请教各位,默认间距是10MIL,但板上有一个器件引脚的间距只有8MIL,于是直接在该器件的规则里面将间距设置为6MIL(对全部),但是在检查的时候还是报错说间距小于10MIL,器件的规则优先级不是高于默认的吗?怎么不行呢,还请知道的高手给于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了,顶起,等高手

网友:
贴子发了1个星期了,也没有消息,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还高手没看见?

管理员能否考滤把这个贴高亮,置顶一下

网友:
部分规则在POWEPCB里面是无效的,只针对ROUTER有效.包括元件类规则,还有类似于走线居中宽度,蛇形线参数等.但在POWERPCB或ROUTER里面均可以进行设置,HELP会有说明

网友:
那怎样区分是不是真的报错呢?

网友A:
怎么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这么少,,    都是些灌水的      好好的贴又沉了,心里不是滋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这么少,,    都是些灌水的      好好的贴又沉了,心里不是滋味,

再有恶意灌水的版主可以直接扣分,在评分时填负值即可。

网友:
    在线规则有没有打开呢

    在参数优化设计下有没有把在线规则打开嘛

网友:
    长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