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CB设计时的正片负片分别是什么意思?起初还以为是PCB制造时的菲林呢,汗! ...

楼主(2008-01-06):
如题,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层叠的两种形式。一般信号层为正片平面层设置为负片以减小计算机处理数据。

网友:
理解正片与负片,就要去看看以前照片和底片的关系一样,可以类比的。
这样做是为了让计算机处理图片的时候尽可能的减少运算,图形运算很费时间的。
正片负片的运用,原则就是让处理的图形尽可能的少,没有规定那个layer一定要用正片或者负片

网友:
學習一下吧 不过现在计算机这么快。。
我觉得还是都做正片的好~~

网友(2008-03-16):
计算现在这么快正片比较好,不容易出错了啊

网友B:
正片就是所见既所得,负片就刚好相反的,
PLANE层多用负片,正片可以用做PLANE层

高手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片就是所见既所得,负片就刚好相反的,
PLANE层多用负片,正片可以用做PLANE层

高手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算完全正确吧

网友:
正片:一般是我们讲的pattern制程,其使用的药液为碱性蚀刻
正片若以底片来看,要的线路或铜面是黑色的,而不要部份则为透明的,同样地经过线路制程曝光后,透明部份因干膜阻剂受光照而起化学作用硬化,接下来的显影制程会把没有硬化的干膜冲掉,*****接着是镀锡铅的制程,把锡铅镀在前一制程(显影)干膜冲掉的铜面上,然后作去膜的动作(去除因光照而硬化的干膜)*****,而在下一制程蚀刻中,用碱性药水咬掉没有锡铅保护的铜箔(底片透明的部份),剩下的就是我们要的线路(底片黑色的部份)…-->下制程

负片:一般是我们讲的tenting制程,其使用的药液为酸性蚀刻
负片是因为底片制作出来后,要的线路或铜面是透明的,而不要的部份则为黑色的,经过线路制程曝光后,透明部份因干膜阻剂受光照而起化学作用硬化,接下来的显影制程会把没有硬化的干膜冲掉,于是在蚀刻制程中仅咬蚀干膜冲掉部份的铜箔(底片黑色的部份),而保留干膜未被冲掉属于我们要的线路(底片透明的部份)…-->下制程

网友(2010-04-25):
    明白明白了

网友:
    正负片。你要是从菲林的方面理解。
    在绘制PCB时:
    正片所见即所得。
负片所见非所得。
    这个所得。就是菲林。

网友:
    正片就是所见既所得,负片就刚好相反的,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PLANE层多用负片,正片可以用做PLANE层
EDA365论坛网    学习了,呵呵

网友(2010-05-26):
    正片可以理解为看见的就是做出来的,负片就看见的刚好是不做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学习了正负片 谢谢

网友(2010-07-11):
    如果是因为减小计算机处理数据我强烈建议大家都用正片。正片所见即所得,而负片对新手来说太容易出问题,坛子里不是有位仁兄因为用负片导致电源和地短路了吗

网友:
    多谢  !!!懂了点

网友:
    学习一下,受教了

网友:
    虽然一般都用正片 但还是学习下负片的使用。。。。还是需要的。。

网友(2010-08-18):
    "正片负片的运用,原则就是让处理的图形尽可能的少,以减小计算机处理数据"
很精辟的解释,终于很好的理解了,多谢指教,受教了!

网友:
    好像还是蒙蒙的捏
呵呵

网友:
因为我还没用到  郁闷中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C:

    在一般设计中,把走信号线的层定义为正片,把电源和地层、阻焊层定义为负片。负片的意思是画线的地方铜被腐蚀掉即无铜。

网友D:
干吗要用到负片!我们公司都是有正片

网友:
最近的设计中也有碰到 负片的情况

网友:
挤前排啊有营养 ~ 挤前排啊有营养 ~  顶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吗要用到负片!我们公司都是有正片

如果都用正片的话,你们公司热风焊盘怎么处理的?
热风焊盘不是在负片才起作用

网友:
都不用热风焊盘了

网友(2010-11-23):
学习了,不过建议新手还是用正片 安全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1-02-23):
我也大概有个印象了,不过,没有实际用到,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2011-03-29):
明白一点点了~

网友:
今天是清明节了,你们回乡祭祖吗?!祭祖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引发山火了。

网友(2011-05-10):
在我的理解中,正片就是信号层,负片就是电源层!不知道这样理解队不对呢?

网友:
打印机打到透明胶片上送复印机复印到白纸上或晒图时,胶片是正片。
手刻蜡纸,在蜡纸上刮油墨印出考卷,蜡纸是负片。
正片、负片Gerber文件保存时,一般负片数据量少,而正片大。
Allegro中叠层布置时,正片可能看不到自动算出的阻抗,也难以进行SI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E:

除了上面所说的,负片:在出gerber时提供给板厂的数据量小;在负片时过孔必须制作规范,要不就只能用正片出gerber。正片数据量大。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B:

对的。没有定式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2011-08-10):
    现在计算机速度是不是不用负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