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弱的关于边框的问题

楼主(2008-01-07):
为什么每次我一把元件顺序打乱,我的边框就不见了??

打乱前的

打乱前的

网友:
,,
你边框是不是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看一下它的属性是不是board  outline,,,要不就是你没画吧?

楼主:
边框属性是2DLINE

网友:
那就改过来呀

网友(2013-04-26):
这个可能是个BUG,
我也遇到过,当你框选的时候会显示出来。
解决方法:1.重新画板框。
2.忽略它。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没遇见过

网友:
解决方法:1.重新画板框

网友:
2D-LINE也是可以的,不过我通常是放在ALL LAYERS!从没遇到过掉边框的情况!
我通常是从AUTOCAD里将边框分解(炸)然后另存R12的DXF!在PADS中导入后,COMBINE然后编辑属性确定线宽及所有层,再存入库中!用的时候from library调取!

网友:
更改属性啊
将2DLINE改为board 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