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次把所有的电阻都换成一个相同的封装

楼主(2008-01-07):
  我做原理图时候用的是0603 但是要用0402 在PCB图里就 一个一个的改.很是麻烦,怎么样一次可以把相同类型的元件都换成同样的封装/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把0603的封装全改为0402再导到图中不就可以啦?这样又可以保证PCB和原理图的一致性!

楼主:
晕..这没什么区别嘛呵呵

网友A:
    你把0402的库名字换成0603的,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0402的库名字换成0603的,Update。
    不是很懂..具体点?

网友:
    打开原理图  右键

选中PCB Footprint 右击排序一下下

    选中要改的封装  可以用 shift    ctrl 辅助键    也可以直接点左键圈选

    右击EDIT  输入要改的封装

保存退出      OK

    有错请高手斧正

网友B:
    0403?人家改成0402的啊!呵呵,PADS和ORCAD中的修改高手们都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03?人家改成0402的啊!呵呵,PADS和ORCAD中的修改高手们都回答了~

    随便输入一个的 示范下

网友:
    以上两种方法都很好啊,赞!

网友:
    如果会用CIS,你会发现更简单,而且修改之后 后续的BOM,NETlist等等等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和企业ERP直接挂钩,嗯

网友C:
    个人建议原理图上的元件属性不要随便乱改,物料管理会弄死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原理图上的元件属性不要随便乱改,物料管理会弄死你的

    发现了

网友:
    呵呵  你怎么发现的?

网友C:
撞枪口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撞枪口上了吧

怎么都得尝试一下下的

网友(2008-02-15):
有时是比较麻烦,改来改去的

网友:
好办法不是没有,LZ有没有自己动手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