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时候 文挡看不是太懂 请高手解释下

楼主(2008-01-07):
*pads-ECO-V2007.0-MILS*
*REMARK*  old file: C:\PADS Projects\ppcbnet.asc
*REMARK*  new file: C:\PADS Projects\ecogtmp1.asc
*REMARK*  created by ECOGEN (Version 6.4v) on 2008-1-7 14:01:35
*DELPIN*
IC1.4  BUSPOWER
*CHGPART*
C10  0402(3D)  CAP-CC05
C8  0402(3D)  CAP-CC05
C9  0402(3D)  CAP-CC05
L1  0603  IND-MOLDED
L2  0603  IND-MOLDED
L3  0603  IND-MOLDED
C11  CAP1  CAP-CC05
C5  CAP1  CAP-CC05
C6  CAP1  CAP-CC05
C7  RES0402  CAP-CC05
*NET*
*SIGNAL*  +5V
YI1.4
*SIGNAL*  BUSPOWER
IC1.NC/ECO
*SIGNAL*  POWN
IC4.21
*SIGNAL*  PWDN
IC2.J7
*SIGNAL*  XCLK
IC4.2
*SET_ATTRIBUTE* PART C10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11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C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5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6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P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7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P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8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P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C9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C
"Description" RADIAL CERAMIC CAPACITOR, MIL-SPEC SIZE CK05
"Part Number" CC05CGXXXX
"Manufacturer #1" KEMET
"Value" 0.1UF
"Tolerance" 0.1uf
"Voltage Rating" ???
"Cost"
*SET_ATTRIBUTE* PART L1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MOLDED INDUCTOR, 0.5" PIN SPACING
"Cost"
"Value" FB
"Manufacturer #1"
"Spil Part #"
*SET_ATTRIBUTE* PART L2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MOLDED INDUCTOR, 0.5" PIN SPACING
"Cost"
"Value" FB
"Manufacturer #1"
"Spil Part #"
*SET_ATTRIBUTE* PART L3
"Sim.Analog.Model"
"Sim.Analog.Order" Model$
"Sim.Analog.Prefix
"Description" MOLDED INDUCTOR, 0.5" PIN SPACING
"Cost"
"Value" FB
"Manufacturer #1"
"Spil Part #"
*MODIFY_GENERAL_RULES* CLEARANCE
HIERARCHY_OBJECT PCBCB
TRACK_TO_TRACK 6.000000
VIA_TO_TRACK 6.000000
VIA_TO_VIA 6.000000
PAD_TO_TRACK 6.000000
PAD_TO_VIA 6.000000
PAD_TO_PAD 6.000000
SMD_TO_TRACK 6.000000
SMD_TO_VIA 6.000000
SMD_TO_PAD 6.000000
SMD_TO_SMD 6.000000
COPPER_TO_TRACK 6.000000
COPPER_TO_VIA 6.000000
COPPER_TO_PAD 6.000000
COPPER_TO_SMD 6.000000
COPPER_TO_COPPER 6.000000
TEXT_TO_TRACK 6.000000
TEXT_TO_VIA 6.000000
TEXT_TO_PAD 6.000000
TEXT_TO_SMD 6.000000
OUTLINE_TO_TRACK 6.000000
OUTLINE_TO_VIA 6.000000
OUTLINE_TO_PAD 6.000000
OUTLINE_TO_SMD 6.000000
OUTLINE_TO_COPPER 6.000000
DRILL_TO_TRACK 6.000000
DRILL_TO_VIA 6.000000
DRILL_TO_PAD 6.000000
DRILL_TO_SMD 6.000000
DRILL_TO_COPPER 6.000000
SAME_NET_SMD_TO_VIA 6.000000
SAME_NET_SMD_TO_CRN 6.000000
SAME_NET_VIA_TO_VIA 6.000000
SAME_NET_PAD_TO_CRN 6.000000
MIN_TRACK_WIDTH 12.000000
REC_TRACK_WIDTH 12.000000
MAX_TRACK_WIDTH 12.000000
DRILL_TO_DRILL 6.000000
BODY_TO_BODY 6.000000
SAME_NET_TRACK_TO_CRN 6.000000
*MODIFY_GENERAL_RULES* ROUTING
HIERARCHY_OBJECT PCBCB
LENGTH_MINIMIZATION_TYPE TOTAL
TRACE_SHARE ON
VIA_SHARE ON
AUTO_ROUTE ON
RIPUP ON
SHOVE ON
ROUTE_PRIORITY 3
MAX_NUMBER_OF_VIAS -1
VALID_LAYER Top
VALID_LAYER Inner Layer 2
VALID_VIA_TYPE STANDARDVIA
SHOVE_PROTECTED OFF
*REMARK*  Deleted pins: 1,  Added pins: 5
*END*

楼主:
``

从这个里面能看出什么/?

网友:
你那个报错里面也有这个 玩意吗

网友:
好像看不懂呀,不要插入表情哦.一个个错误贴出来,好像没有填写Voltage Rating这个值

网友:
我看到了一些基本的设置规则!还有一些封装信息!

楼主:
 表情是哪里进去的汗?

网友(2010-08-08):
我也存在这问题:要研究下,先留个记号,明天再细细瞧下
*PADS-ECO-V2007.0-MILS*
*REMARK*  old file: C:\PADS Projects\ppcbnet.asc
*REMARK*  new file: C:\PADS Projects\padsnet.asc
*REMARK*  created by ECOGEN (Version 6.4v) on 2010-8-8 22:37:33
*DELPIN*
R17.1  $$$6252
R17.2  $$$11755
U3:2.1  $$$12815
U3:2.2  $$$12798
PC123-B.3  $$$5387
PC123-B.4  $$$4610
R120.3  $$$6252
*DELPART*
R17  PC123-A
U3:2  PC123-A
PC123-B  PC123-B
*CHGPART*
U3:1  PC123-B  DIP-4
*RENPART*
U3:1  U4
*PART*
U5  DIP-4
*NET*
*SIGNAL*  $$$11755
U5.2
*SIGNAL*  $$$12798
U4.2
*SIGNAL*  $$$12815
U4.1
*SIGNAL*  $$$4610
U5.4
*SIGNAL*  $$$5387
U5.3
*SIGNAL*  $$$6252
U5.1  R120.3

*MODIFY_GENERAL_RULES*        ROUTING

HIERARCHY_OBJECT        PCBCB
LENGTH_MINIMIZATION_TYPE        TOTAL
TRACE_SHARE        ON
VIA_SHARE        ON
AUTO_ROUTE        ON
RIPUP        ON
SHOVE        ON
ROUTE_PRIORITY        3
MAX_NUMBER_OF_VIAS        0
VALID_LAYER        Top
VALID_VIA_TYPE        *USE_CURRENT*
SHOVE_PROTECTED        OFF

*REMARK*  Deleted pins: 7,  Added pins: 7
*END*

网友:
*DELPIN*
R17.1  $$$6252
是指删除R17的1脚的网络,
*DELPART*
R17  PC123-A
是指删除元件,R17.
*RENPART*
U3:1  U4
是指重新命名,把U3改成U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