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2时钟、地址和DQS线长度的相互关系

楼主(2008-01-07):
请问DDR2时钟、地址和DQS线长度的相互关系,先谢了

网友:
关注,我也正接触这个

网友:
CLK\DQS要严格等长,地址线组内等长,CLK的差分线最好控制在5mil以内。

网友:
LAYOUT 设计规则里面有,厂商会提供的。

网友:
不同的机种有不同的要求的,相互之间都有联系

网友:
仿真一下吧

网友A:
这个要说起来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明白的。
要想找到这些信号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先明白工作方式,是同步模式,源同步模式还是其他的模式。
整明白工作方式了以后再来计算时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信号的飞行时间,再将飞行时间根据不同的走线层换算成走线的长度。
不能简单的套用,结合的仿真软件看一下信号的波形也是很必要的。

网友B:
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东,我的理解,(从DDR开始)DQS是由CLK得到的,落后CLK0.75~1.25个周期,所以DQS和CLK等长最好,相差不多也不要紧.但DQS和地址是没有关系的,DQS是用来锁存DQ,而地址线,控制线仍然是参考的CLK.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关系,那也是都是相对于CLK来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东东,我的理解,(从DDR开始)DQS是由CLK得到的,落后CLK0.75~1.25个周期,所以DQS和CLK等长最好,相差不多也不要紧.但DQS和地址是没有关系的,DQS是用来锁存DQ,而地址线,控制线仍然是参考的CLK.如果非要 ...

看来还是理解原理最重要啊

网友A:
很多的设计不一样,参考的数据也都是不同的,有一些DDR的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采用的时钟是不一样的,例如:发送是以时钟为参考的,接受确实以反馈时钟做为参考。
做DDR设计首先搞清楚工作方式,千万不可套用。
最好自己搞清楚自己设计的工作方式,做过很多的相关方面的设计,知道任何一个接受或者发送的芯片改变,整个的仿真工作都是要从新开始的,而且如果芯片更新换代,仿真也需要更新的。
很忌讳套用的,哎,感觉大家说仿真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出结论呢,结论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正确的。

网友(点评):
说得很在理,这才是工程师的具备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设计不一样,参考的数据也都是不同的,有一些DDR的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采用的时钟是不一样的,例如:发送是以时钟为参考的,接受确实以反馈时钟做为参考。
做DDR设计首先搞清楚工作方式,千万不可套用。
最好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楼上的高手们,能不能指教如何分析ddr的工作方式啊!我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说起来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明白的。
要想找到这些信号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先明白工作方式,是同步模式,源同步模式还是其他的模式。
整明白工作方式了以后再来计算时序,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信号的飞行时间,再将飞 ...

赞同!!!

楼主:
OK,这里面学问真是不少,非常感谢各位,现在layout已经完成,等产品出来,一定重谢各位。

网友(2008-03-18):
想超频就使它们等长(有效窗口变大),一般就不用太注意(50mil-100mil)都可以。可以通过环回时钟调试。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 ̄ ̄,目前也在做ddr案子。。。

网友:
    去啃DESIGN GUIDE去

网友(2010-01-27):
    讲的太好了,十分感慨

网友(2011-07-28):
    有谁有DESIGN GUIDE吗?上传一份看下吧  谢谢!

网友C:
    DQS参考CLK,CLK一般为差分,DQ 8位一组参考对应DQS,DQS组内等长比较宽,其他没啥,之间误差按速率可以自己算的
    地址要求一般会高点,全部等长,挂的ddr多了,还要仿真下拓扑,常见的两片一般T型,另外什么cke之类的也要加进去,实在不懂参考ddr的手册,上面都会写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QS参考CLK,CLK一般为差分,DQ 8位一组参考对应DQS,DQS组内等长比较宽,其他没啥,之间误差按速率可以自己 ...

    到处都能看到牛人留下的痕迹,这里牛人更多!!!!!!

网友(2012-04-17):
    牛人很多啊!受益匪浅

网友:
    只能飘过

网友:
    布线考量时序和SI方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25):
    有哪位高手画过DDR3的PCB,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