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出图时所选的格式 RS274X与RS274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1-07):
上面的问题,那位大侠指教指教。还有出图还有其他格式可以选吗

楼主:
高手快来指点啊

楼主:
高手坐堂的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坐堂的人呢
请看一下CAM里面的Gerber文件简介

网友: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具体的区别大家可以分别用这两种方式输出后,用CAM350或者其他的工具导入看看就很清楚了,主要是输出的格式上不同,RS274X是将铜皮分块输出的,导入CAM350或者其他的工具后可以看到一层信号可能有好几个小部分组成,也就是说一层在CAM里边是拼成的,而RS274D一层就是一个部分。
大家可以导入仔细研究一下,会有更深的理解。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的2位,有知道还有其他格式吗

网友:
这是Allegro里面支持的格式,参考一下

网友:
呵呵,可是工厂只普遍支持这两种格式哦,呵呵。
用其他格式前先咨询咨询工厂,人家支持不?

网友:
6X00 和4X00都是274D格式的,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600和400有什么区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