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PCB中我的飞线会不够?

楼主(2008-01-07):
  我画完原理图后,检查了次,把那些没有使用的脚都连了起来.但当导入PCB的时候,还是有些元件 飞线不见了,有几个电阻只有一个脚有线连 为什么呢?

网友:
你导入到PCB时候电气连接有没检查!?  掉线检查的时候会提示的。

网友(2008-02-15):
DRC时会检查连通性

网友(2008-04-23):
又学到一个新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2011-05-27):
在創建netlist時候的時候沒有錯誤嗎,如果沒有錯誤的話,在你一條net都沒連的時候,你在導進去後在set up--drawing options這一項裡面unrouted nets裡面前後的數字值一樣嗎

网友:
不懂,还没有遇到过??) L: U9 s& R9 u- k!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