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第屏蔽

楼主(2008-01-08):
所谓的“包地”处理可不可以理解为法拉第屏蔽(桩栅栏)?

桩栅栏------在两个地层之间放置密集的过孔以便在电路板的边缘形成某种屏蔽。由于非常类似用木桩钉一些桩栅,所以这种技术被称作“桩栅栏”。这种技术的原理是如果电路板上有任何零散的EMI辐射,那么它们会被这些过孔屏蔽从而不能辐射到电路板外部。

网友: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
    你那名词听都没听过啊
什么东东

网友:
    没有听说过,说的i详细点

网友:
    桩珊栏是整个空间都屏蔽,包地只在走线的那一层周围屏蔽

网友:
    能给出一个图示吗 这样更好理解

网友:
    是不是说类似这样的?

网友:
    愚见:“包地” 和“法拉第笼 ”应该是不一样的。

    道理:“法拉第笼”主要原理是屏蔽静电用的,且可以不需要接地;而平时说的电磁场的屏蔽,是利用了电磁场在导电体上的发射损耗,吸收损耗等特性,好象也与法拉第笼没大关系;的“包地”处理(针对楼主所说的)只是为了防止电源/地平面的共模噪音的边缘辐射,防止边缘场进如外部空间进行辐射的。

请高手斧正,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A:
    “桩栅栏”是可以等效为法拉第笼的,但用在这里几乎没有屏蔽效果。法拉第笼的根本原理就是利用静电平衡,即笼内的电场为0,但是PCB上的“桩栅栏”里面是有信号线的,有信号线就有电位,有电位就会改变笼内的静电场平衡,静电场平衡改变了就没有多少屏蔽效果了。法拉第笼的使用情况一般是笼内是孤立的物体,或者这个物体跟笼接在一起,或者物体和笼接地,这样才会有屏蔽保护效果。至于包地,意思就是用地把信号包起来,效果远不如“桩栅栏”,不知道这是谁最先想出来的主意,很多人的包地是讲不出理由的,只是简单的模仿别人的做法。其实一般的包地都没有什么效果(少数特殊设计除外)。法拉第笼主要考虑的是防护外界对内部的侵害,但在PCB设计里,我们考虑的因素还要多,如防护内部对外界的侵害,信号回流地等,所以我们见到的有些包地,除了出于EMC考虑,还可能跟SI有关。总的来说,我认为99%的包地都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桩栅栏”是可以等效为法拉第笼的,但用在这里几乎没有屏蔽效果。法拉第笼的根本原理就是利用静电平衡,即笼内的电场为0,但是PCB上的“桩栅栏”里面是有信号线的,有信号线就有电位,有电位就会改变笼内的静电场平 ...

阐述很明晰!!!

网友:
    这里高人很多啊,受教了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2008-02-19):
大学物理上讲到的,主要都还回去了,看的不大明白,只记得静电平衡对有信号物体没啥效果的。也是有害的。

网友:
高人呀,领会中

网友:
见多多涨呀~~~

网友(2010-07-20):
典型的法拉第屏蔽应用

Agilent DSO90000示波器主板

Agilent DSO90000X 模拟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