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brd放大放小?

楼主(2008-01-08):
放大放小,可以点住鼠标中间的滚珠,然后往右上方和左上方放大放小---------但是能不能点住鼠标右键,然后放大放小呢?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高手帮忙

网友:
静观其变

网友:
用快捷键F10放大,F9缩小

网友:
运用STROKE功能

网友A:
可以在candence目录下的PCBENV文件下的ENV文件修改一下也是可以的。
格式是:
alias pageup zoom in
等等。
呵呵,很久没有自己改这个东东了。
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candence目录下的PCBENV文件下的ENV文件修改一下也是可以的。
格式是:
alias pageup zoom in
等等。
呵呵,很久没有自己改这个东东了。
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的。

是很好玩

楼主:
用右键来操作放大放小,会更方便。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我有一个特效文件,从那里启动ALLEGRO的话,可以用右键操作。

网友(2008-02-16):
可以按照自己习惯修改"env"文件。

env文件的路径为:“D:\Cadence\SPB_15.5\share\pcb\text/”,根据安装方式不同路径也有不同。

可以按照里面的举例自由修改,下面为本人习惯的设置,仅供参考。
#-----------------------------Function Key---------------------------
# F1 is normally reserved by the system for Help so we don't use it
alias F2 done
alias F3
alias F4 cancel
alias F5 shape add
alias F6 shape select
alias F7 shape edit boundary
alias F8 testprep manual
alias F9
alias F10
alias F11
alias F12
#-------------------------------Funckey------------------------------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b zoom fit
funckey c pop cut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e zoom out
funckey f custom smooth
funckey g grid toggle
funckey h hilight
funckey j spin
funckey k color
funckey l add line
funckey m mirror
funckey n next
funckey o delay tune
funckey p
funckey q pop swap
funckey r rotate
funckey s slide
funckey t move
funckey u dehilight
funckey v vertex
funckey w zoom in
funckey z oops
#-----------------------------Control+Letter-------------------------
alias ~A rats component
alias ~B
alias ~C
alias ~D drc update
alias ~E change
alias ~F super export
alias ~G grid_system
alias ~H
alias ~I show element
alias ~J
alias ~K place manual
alias ~L dimension linear
alias ~M show measure
alias ~N netin
alias ~O open
alias ~P property edit
alias ~Q rats net
alias ~R
alias ~S save
alias ~T
alias ~U
alias ~V
alias ~W unrats components
alias ~X
alias ~Y
alias ~Z undo
#------------------------------Shift+Letter--------------------------

allegro的命令非常丰富,(见too;ls/utilitis/key board commands),结合宏录制的功能,可以设置很多快捷有效的hotkey来哦。

网友(2011-05-05):
你直接用滑鼠设置啊,是左键,想楼上说的stroke

网友:
默认的鼠标滚轮放大缩小不好吗?,哦,原来是08年的,.谁翻出来的贴子? 那时还没16.3版

网友:
    16.3 的ENV安装后就自带了“鼠标滚轮放大缩小”的功能。

网友:
    5楼的方法比较简单明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