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铜皮圆弧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象附图中的铜皮圆弧那么大是要修改什么参数呀,allegro本身默认的是很小的,但我看到一块板子的铜皮的弧都修得很漂亮,不象是手动一个个修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是用那个ANTI EACH进行平分割的,不是手工修剪的

楼主:
    这不是内层的铜皮哟,是top、bottom层的铜皮,不是用anti etch去弄的,不知是不是有skill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内层的铜皮哟,是top、bottom层的铜皮,不是用anti etch去弄的,不知是不是有skill来实现呢?

    在顶层也可以铺成那样的铜,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就在画铜状态时点第一点再将铜边框的TYPE改为ARC再点第二点再延你要画的圆方向拉伸就行了,试试看很简单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