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颜色怎么设置好看?

楼主(2008-01-08):
BRD文件,每层的颜色怎么设置好看啊。一般你们都怎么设置的阿?有默认的设置吗?

网友:
这个难说    审美观不一样

楼主:
是啊,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但大多数人用的应该差不多的。我就是想知道大家一般怎么设置的。你的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但大多数人用的应该差不多的。我就是想知道大家一般怎么设置的。你的能告诉我吗?谢谢!

兄弟你这不为难我吗?   在说了颜色面板里的设置也不是都一样的      选择的也就不一样了

那一深一浅的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色   偶是色盲

楼主:
谢谢!希望大家能给出自己怎么设置的。我学习下审美哦。。。

网友:
这个确实也是个问题,有时候看别人的挺漂亮的,然后自己设置的就不好看

网友(2008-04-16):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不为难我吗?   在说了颜色面板里的设置也不是都一样的      选择的也就不一样了
那一深一浅的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色   偶是色盲

好, 比较顺眼

网友:
沿用PADS 里面的TOP    RED,   BOTTOM   BLUE,   哈哈, 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