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布完线的一块单面板,请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2008-01-09):
用的是dxp,想用单面板做一块调试板,蓝色的线不是底层线,是飞线,只求能实现功能

网友A:
    做这种板子的经验就是:能短不要长,能粗不要细。
    这个线走得不错:

    下面的线可以直接垂直连接:

    电容两端的出线最好一样粗:

网友B:
    我很难受啊!

网友C:
    有这么多的空间都可以走10mil以上吧,电源部分可以走50mil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种板子的经验就是:能短不要长,能粗不要细。
    这个线走得不错:

下面的线可以直接垂直连接:

    电容两端的出线最好一样粗:
    2712   2713

    感谢allen大哥的宝贵经验

2711 这个可以走垂直钱,那么是不是VCC,GND端都可以走垂直的?因为很多元件的一个端都是接地或者接VCC的

    还有电容两端出线一样粗,如果是电阻呢?要不要一样粗的走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难受啊!

    让你难受很不好意思,这是我第一次画板,请包涵

网友D:
    电源的走线就像河流,主干要粗,其他的垂直接上来也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多的空间都可以走10mil以上吧,电源部分可以走50mil左右吗?

嗯,可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尺寸较小的板上画,所以线条设得有点细,现在换了个大的板,电源走50mil的话,那地线走多少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走线就像河流,主干要粗,其他的垂直接上来也没有关系的

那地线呢,可以走垂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走线就像河流,主干要粗,其他的垂直接上来也没有关系的

的确是这样,可以垂直地往主干上接,你图中的是锐角连接,还不如垂直连起来,连的线反而短些。
至于电阻,因为是串联工作的,两端流过的电流是一样大的,如果一端很细,另一端再粗也没有用,所以最好一样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样,可以垂直地往主干上接,你图中的是锐角连接,还不如垂直连起来,连的线反而短些。
    至于电阻,因为是串联工作的,两端流过的电流是一样大的,如果一端很细,另一端再粗也没有用,所以最好一样粗。

    谢谢
    那碰到下面的情况时怎么连接呢?也不用刻意垂直是吧?

网友A:
    就按照第二种连吧,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第二种连吧,可以的。

收到,谢谢

网友:
    我也学习学习电源板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的是乱七八糟的……

没人带,自己搞的,第一次,见笑了。。。

网友:
ok,ok,见识了。

网友F:
    第一能连通就OK了,加上前面前辈的建议,然后考虑下布局吧。大体看上去七零八落不够整洁,空间也浪费,布局是PCB设计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同时也影响到拉线工作,好的布局到来的结果就是如势如破竹一样,很容易就完成拉线等工作,一块好的艺术品就成来了!!  呵呵,个人拙见,高手趴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能连通就OK了,加上前面前辈的建议,然后考虑下布局吧。大体看上去七零八落不够整洁,空间也浪费,布局是PCB设计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同时也影响到拉线工作,好的布局到来的结果就是如势如破竹一样,很 ...

我是根据电路功能模块来布局的,以mcu模块为中心放置其他功能模块,首先将各模块连好再合在一起的....

这个板是用来作调试板的,飞线多了能不能实现功能的?

网友:
很好啊,走出第一步就好啊,前面前辈的指点也让我学到一些 东西,谢谢了!

网友(2008-02-19):
确实看不清楚,太乱了! 画着玩玩可以`

网友:
看帖子也能学到东西啊
帮楼主顶顶

网友:
地线与电源线尽量绕成一圈,不要分段的,越粗越好,
板边要有地包围起来

网友:
电源啊,地啊啥的,主干道为啥不铺大铜皮,
这样的线越宽越好呀。
还有就是线和线相接别要用锐角,
要么走T型,要么走Y型,都可以呀

网友:
好像乱了一点。
Trace可以加粗点。

网友:
小弟初来乍道,从事电路板生产的CAM工程师,我现在想转行学电路板设计,借宝地问问各位前辈,电路板设计和大学的专业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指教小弟几招,刚开始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容易
好迷艨啊

网友:
希望GND可以用SHAPE方式連接,這樣效果比較好點!

网友(2008-03-26):
地比电源粗,不要走锐角。可以走直角,也可以在直角部分填充成钝角。信号线尽量一致,最后就是合理的微调。50mil不是最大,根据板子的大小来决定。

网友:
是看不大懂。

网友(2008-05-19):
在我们公司,这样画的板早就给炒了

网友:
有意思,我从没用PROTEL画过板,不过是用日本的CADVANCE,大家可能没听说过,像上面的问题,小日本都是要求我们加泪滴的,绝不允许有小于90的走线,所以我觉得加上泪滴或是做一个小小的铜皮为好

网友:
看看,初学,虚心是重要的!

网友:
对我很有帮助啊 学习了

网友(2008-11-14):
我也是初学者,涨见识了。

网友(2009-07-06):
第一次,这样很不错了,顶一下。

网友(2009-09-05):
老大很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