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叠层问题

楼主(2008-01-09):
请教各位:

六层板,两层电源,一层地,三层信号,
三层信号层走的线同等重要,均有高速总线,怎么叠层最好?
这样:信号,地,电源,信号,电源,信号
            行么?

网友:
你做什么板子,有那么多电源吗?
一般是信号 地 信号 信号 电源 信号

楼主:
有大约7个电源,主要是很不好分,所以就想分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约7个电源,主要是很不好分,所以就想分层

并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要分割给他吧,你可以在走线层铺铜也是一样的吧

楼主:
我的走线层线已经很密集了,直接在走线层铺铜会不会影响电源质量?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实在不明白

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

有区别么?

网友:
没有区别!!!
你把板子翻过来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
yyy说的没错,层叠结构最好就是参考展示区里面那个三星内存条啦

网友:
应该是走两层地一层电源的方式电源完整性更好一点吧

网友:
看看也好 虽然不明白意思~~~

网友A(2008-05-23):
还有一种方式是信号,信号,信号,地,电源,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方式是信号,信号,信号,地,电源,信号

这个能用么?

网友:
    信号-地-信号-信号-电源-信号 这种磁通效果会差些 尤其是内层都走满线的话
信号-信号-地-电源-信号-信号 这种地跟电源有良好的磁通抵消,不过表层互扰比较大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 能这样布线最好 不过也要考虑能不能走出来
地一般在电源下面

网友:
    这个上次去听EMC讲座时讲过的,不知道老师是不是这里的ALLEN?

网友(2008-10-29):
    安贊同二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明白

    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

    有区别么?

有区别,一般芯片和去藕电容都在top层的情况下,从去藕电容fanout来看,第一种整个回路(电源层>电容>地)路径会小一些,六层板的L3,L4间隔一般比较大的.

网友:
    信号        信号
地            地
    信号        信号
信号        电源
    地            地
信号        信号

    如果第四层信号,我不走走线,而是铺铜,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请教大虾!!

网友(2009-02-12):
    信号        信号
    地            地
    信号        信号
信号        电源
地            地
    信号        信号

    如果第四层信号,我不走走线,而是铺铜,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请教大虾!!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正片和负片的效果是有区别的。

网友:
    这么省EMC还是少考虑,交给机壳吧。我做过个很拥挤的板子:6层,电源10来种,电流有大有小。叠层是这么搞的:T-G-S3/P-S4/P-G-B/P
    电源全在走线层,电流大的就整到第六层,其它酌情放。信号有3层了(B基本没走,是电源),电源在3,4,B层,最后搞定了。呵呵,难度还是很高的,可做参考。

网友:
    那么请问到底两层地一层电源会不会产生翘曲呀

    还有两层地应该是一层数字地 一层模拟地
    还是两层分别分割
    ??
谢谢

网友:
    你第四层铺铜,电源层也是铺铜,会不一样吗?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

网友(2009-05-13):
    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
    涉及到信号回流的EMI.看你的主要信号走在哪层了。

    信号,地,电源,信号,电源,信号
这个结构还是不要的好。中间的信号层最烂的EMI压制。

网友(2010-01-22):
    一般的板子是不会用这样的叠构的。这样会有很严重的跨切割问题!!

网友(2010-03-20):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的信号层都走的是线的话,翘曲问题应该不是很大。主要是看这两层的残铜率差值会不会太大

网友:
    最后面的信号质量不知道是否影响比较大?

网友(2010-05-21):
    不过我见过的几块板子都是电源、地紧挨着的,它们分开而且离得比较远的时候基本没见过。

网友:
    現在板子越來越小,有人考慮電源用TRACE供給,多一層空間留給地使用,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同软件地层和信号层的避铜间距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可行的,问题是你的高速线要保证不跨电源层GAP?

网友(2010-08-05):
,学海无崖苦作舟...

网友:
叠层的控制可以有所不同,但应该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1)各信号层尽量用地或电源层分隔开
2)电源层的关键不在于分层,而在于分块,尽量做到各个电源物理结构上不重叠,优于对电源分层
3)叠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好走线,更主要目的是为信号提供完整的返回路径,
4)为关键信号提供较近的参考平面(不同的层间,叠层厚度会有不同)
5)建议:充分利用PCB的叠层电容特性,尽量为关键信号的供电电源提供整片的,层间距小的,完全重叠的铺铜。
以上个人愚见,不详之处望补充,更正

网友:
2楼回答可用!

网友(2010-09-17):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 能这样布线最好 不过也要考虑能不能走出来
赞同

网友:
信号,地,信号,电源,地,信号.这样挺好.

网友:
如果电源不够用的话,第5层也切电源,不过要考虑到最后一层的信号线哟,别跨MOA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支持.

网友:
    楼上说得对,因为顶层一般是IC,去藕电容,所以要用紧挨一个地平面,电源平面,这样去藕路径最短,寄生电感最小。

网友:
    信号,地,电源,信号,地,信号
两层地主要是屏蔽TOP和BOTTOM面的走线,而且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
如果电源有些不是太主要的(相对来说),可以考虑在信号层铺铜或走线

网友(2010-11-05):
    肯定不能用。

网友(2011-03-23):
    信号、地、信号、地、电源、信号。可以通过顶层、底层来走一些电源线啊。电源层大面积铺铜给负载做多的一路使用,地三层是屏蔽效果很好的层,可以走写敏感信号。

    不知道啥板子会像楼主那样分层。

网友(2019-07-10):
高速信号要参考GN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