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疑问 为什么很少看有走直线?

楼主(2008-01-10):
  看了些板子 发现基本都是走折线,即使2点间没有障碍.为什么呢

网友:
    大多是为了视觉上好看一些,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拉直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觉得不会把?我看我们部门一些很资深的工程师做的板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跟资不资深没有关系,仅仅是视觉效果或个人喜好而以,如果你指的是延时线就另当别论。

网友A:
    这个好像跟生产加工有一些关系,很久了,忘记具体的要求值了,呵呵,是这样的厂家加工PCB的时候,如果线太直太长了,好像是容易出问题,所以有一个要求是线走那么直不能超过多少了呢,具体出什么问题了呢,也忘记了。呵呵!
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跟厂家具体咨询咨询,很久没有跟厂家打交道了,信息都不灵通了,记得需要咨询一个比较资深的才可以得到有用的数据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跟生产加工有一些关系,很久了,忘记具体的要求值了,呵呵,是这样的厂家加工PCB的时候,如果线太直太长了,好像是容易出问题,所以有一个要求是线走那么直不能超过多少了呢,具体出什么问题了呢,也忘记了。 ...

不对!!!
    线能直尽量直,能粗不要细!这是布线的基本要求.楼上已经说了,个人习惯而已,是为了好看,感觉整洁才那样做的,那些蛇形走线是为了时序等长而那样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
线能直尽量直,能粗不要细!这是布线的基本要求.楼上已经说了,个人习惯而已,是为了好看,感觉整洁才那样做的,那些蛇形走线是为了时序等长而那样走的

    呵呵,这个要求一般是在很大的设计中才会被提及,如果设计不是很大,不建议这样做的。
我曾经遇见过,所以不敢妄说,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几年设计小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也不排除会出现工艺先进了不用考虑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要求一般是在很大的设计中才会被提及,如果设计不是很大,不建议这样做的。
我曾经遇见过,所以不敢妄说,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近几年设计小了,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也不排除会出现工艺先进了不用考 ...

    又开眼界了

网友:
    是这回事吗?

网友:
    还是能走直线好吧

网友C:
    alledgro布线的时候,有个设置的,如果你把它打开,就永远走不了直线了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lledgro布线的时候,有个设置的,如果你把它打开,就永远走不了直线了吧

哪里啊/?

网友:
    估计楼主看的是艺术家型的layout高手